滤波电路问题

楼主(2012-11-24):
有一个48V的开关电源,由他给设备供电,设备上有48转5V和48转正负12v电源模块,有一部分电路是+5V供电,但是发现上电的瞬间电压会出现浪涌(+10V到-10V)导致器件会被烧坏,这个浪涌电压的持续时间是20ns左右。我用了二极管、电容等多种方法都没去掉这个纹波。

网友A:
对地加一个TVS管吧

网友B:
可以加个延时电路

网友C:
加个稳压不行吗

网友D:
这个电源模块做的不好,可以选择其他厂家的试试

网友E:
可以跟厂商联系联系问问怎么回事

网友F:
什么型号的,看看手册上有没有这方面的说明,最好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网友G:
48V 转5V的5V会出现浪涌??

网友H:
多加电容

网友I:
加上稳压二极管的,然后并联大电容的就可以解决的啊

网友J:
可以的话加上钽电容会比较好的

网友(2014-01-25):
i=c dv/dt 加 c

网友K:
加上滤波电容的吧,会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