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8050老是被烧

楼主(2012-11-24):
控制继电器

网友A:
继电器的线圈电流多大?  IO输出的基级电流多大呢?

网友B:
8050,  推24V继电器有点怕盘

网友C:
亲,请查下8050的耐压是多少伏。

网友D:
老是被烧?
导通时,测量一下三极管的电压、电流,算一下功耗,摸一下温度。
如果都合格,则可能是管子质量不好,耐压不够。

楼主:
;P别人问的,我贴出来看看我的理解是不是有问题的

网友E:
建议用2n3904.
8050的Vceo应该是25V

网友F:
三极管选型不对。
虽说8050的VCE只有25V,但实际都有蛮大余量,所以查一下是否有其它原因,再换VCE高的三极管。
比如IB是不是太大了等等.

网友G:
加个下接电阻试下

网友H:
8050更换2N5551

网友I:
同意7楼

网友J:
适当增加一个电阻,或者串接一个电感啦,

网友J:
看看这个吧,类似的哦
就明白你的为什么老是烧掉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921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