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噪声理解

楼主(2012-11-24):
几个问题不理解,请大侠帮忙
1:为什么放大倍数越大,噪声却越小?
2:Output Voltage Noise, eno  与  RTI有什么区别?
3:如果输入信号满量程=10mV,放大100倍,请问噪声占信号的百分比是下面的那个?
     A:3.2nV/10mV
     B:60nV/1V(10mV放大100倍后等于1V)
     C:0.09uV/10mV(参考G=100时)

网友A:
可以 参考 Springer 出版的《微弱信号检测》

楼主:
Springer :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

楼上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英文版吗?查不到

网友B:
你看一下ADI的仪表放大器应用指南

楼主:
谢谢上楼,我先看看

网友C:
不是应该放大倍数高,噪声大么?楼主能把芯片名称写全部……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D:
讲噪声大小没有意义,一般是讲噪声系数。

网友E:
RTI是折算到输入端.
所以G越大,折算到输入就越小

楼主:
不是应该放大倍数高,噪声大么?楼主能把芯片名称写全部……期待高手解答
引用 网友C:

芯片是AD8421

当后面要接24位或31位ADC时,这个放大器的噪音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