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AVR输出脚,能当电源使用吗?

楼主(2012-11-24):
(无正文)

网友A:
AVR单片机的输出管脚驱动能力比较强.  据手册看, 达 20mA. 加个滤波电容, 我认为问题不大.
不过, 还是不推荐这样处理电源.

网友B:
20mA的时候,管脚输出其实不是VCC和GND,而是有个不小的压差,除非楼主能够容忍这样的电压变化。另外要控制电源,接一个VCC就行了,你控制两个干嘛?还不如把两个口线并联,提高负载能力。

网友B:
不要弄这种不伦不类的设计,因为你不确定所谓的20mA是一个管脚还是所有管脚的驱动能力,而且也不能保证某一批芯片就改变了这个特性。

网友B:
不要弄这种不伦不类的设计,因为你不确定所谓的20mA是一个管脚还是所有管脚的驱动能力,而且也不能保证某一批芯片就改变了这个特性。
引用 网友B:

这个20mA是由工艺决定的,ATmel也不会只只测的,所以跟工艺倒没啥关系,如果楼主需要的电流很小,直接用端口驱动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B:
我可不可以认为,每个管脚都能输出20mA?如果是的话,假定是MEGA128,64个管脚中大概有51个可以设定为输出,那芯片是不是最大能输出20mA×51=1020mA?我不觉得这事很靠谱。

关键问题是,干嘛要这样用?既然单片机有供电,为什么不直接给外围芯片也供了,偏要用IO供电?很想知道这么干的理由何在。

网友C:
Mega128的PDF对电流有说明

网友B:
我可不可以认为,每个管脚都能输出20mA?如果是的话,假定是MEGA128,64个管脚中大概有51个可以设定为输出,那芯片是不是最大能输出20mA×51=1020mA?我不觉得这事很靠谱。

关键问题是,干嘛要这样用?既然单片机有 ...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你没有认真看数据手册,单个引脚的输出电流和全部IO输出总电流是分开的两个指标。

网友B:
我可不可以认为,每个管脚都能输出20mA?如果是的话,假定是MEGA128,64个管脚中大概有51个可以设定为输出,那芯片是不是最大能输出20mA×51=1020mA?我不觉得这事很靠谱。

关键问题是,干嘛要这样用?既然单片机有 ...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的意义在于省掉一个外部的晶体管,省电流。比如有一个片外的比较器LM393,在休眠的时候要关掉,才能省电,因为LM393的电流小,所以找个IO来当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D:
小于20mA就可以

楼主:
我可不可以认为,每个管脚都能输出20mA?如果是的话,假定是MEGA128,64个管脚中大概有51个可以设定为输出,那芯片是不是最大能输出20mA×51=1020mA?我不觉得这事很靠谱。

关键问题是,干嘛要这样用?既然单片机有 ...
引用 网友B: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现成的设计,6根IO脚排成一排引到外面。GND在另外一排。我想在这一排6个IO口上接上串行flash,这样这个串行Flash(W25x10)插接件可以做得比较薄。

这个是用来给客户更新程序用的,所以要做一个比较薄的flash插接件,所以只想用一排杜邦排母来插接,用来用平信邮寄给客户。

网友B: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现成的设计,6根IO脚排成一排引到外面。GND在另外一排。我想在这一排6个IO口上接上串行flash,这样这个串行Flash(W25x10)插接件可以做得比较薄。

这个是用来给客户更新程序用的,所以要做一 ...
引用 楼主:

注意适当降低时钟速度,以压低功耗。

网友B:
你试试吧,有结果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E:
头一次听说。

网友F:
一个系统 电源是最重要的
不能含糊

网友G(2012-12-24):
弄好了通报一声

网友H:
虽然这样可能能够当做电源,但是不认为是好的设计,IO引脚在其他引脚有动作的时候,电压可能会波动比较大!LZ是想让MCU正常工作后,再让另外一个器件上电工作吗?

网友I:
可以是可以,但还是建议使用一个三极管或导通压降小的MOS管关闭不用时的电源。
低功耗场合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网友J:
用io口供电直接驱动ntc传感器,是很好的设计

网友K:
我认为不能,驱动能力太小,易损坏芯片,切高频噪声大。不稳定因素多。

网友L:
努力做吧  感觉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M:
估计读速度有限制,有条件的话加一个电容。

网友N:
不能吧,没见过这么接的

网友C:
可以,我用来驱动U盘

网友O:
当然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