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张pci DMA传输时的中断问题 ?

楼主(2012-11-24):
请问大家,我在用一张DMA进行传输的时候,采用中断控制,此时没有问题,如果我用多张的时候,几张板卡中会有一张会停下来,不传输了,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 ?是不是因为多张板卡的中断机制导致的呢 ?
如何在FPGA中修改中断优先级呢 ?

网友A:
应该是中断机制影响了。

网友A:
我觉得,但是不一定。优先级是上层的吧?

楼主:
3# GoldSunMonkey 恩,实际上是上层来分配中断号的,来进行中断选择,但是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当多张板卡的时候,会有的中断没有响应,当换一个临槽处理器的时候,结果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