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做485通讯,接收数据时丢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2-11-24):
STM32F207的芯片,串口用作4858通讯,用115200的波特率接收数据时一切正常,但用9600的时候,当连续接收到多个00以后,后面接着的几个字节就会出错。但是同一个串口用232通讯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哪位大侠知道原因,帮忙解决一下啊,万分感谢!

网友A:
换个好点的232~485串口转换器,最好是有电源的。

网友B:
恩,我估计是你外部的485转232的转化器有问题,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

楼主:
我也想过这种可能,但是同一个转换器,用在别的地方都好用,换了好几个也都是一个现象;要是代码有问题的话,也不会出现好用的现象啊.现在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的了!:dizzy:,求解

网友C:
注意到: 楼主提到当连续接收到多个00以后, 会出错.
如果跟信号系列有关. 那通常是电路硬件方面的原因了.
有没有采用 简易的 485 控制方式( txd 信号直接反相控制 DE), 这往往是个不稳定因素

网友D:
有些国产的RS485芯片问题很多哦。

网友E:
估计是串口转换器的问题吧

网友F(2013-01-11):
1,检查485接收发送切换时间差是否充足;
2,检查硬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