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前辈帮我看看怎么输出这个波形

楼主(2012-11-24):
问一个很简单也低级的问题,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数电的知识全部还给老师了,郁闷啊,知道是触发器就可以做出来,可是暂时做不出来,急用。恳请各位前辈帮忙。现手头上有74hc74 d触发器  ,不知道怎么做出来。波形如下:输入波形为上面的脉冲,下面为我想要的 输出波形。

网友A:
将74HC74的Q非输出端接到D端,即6脚接2脚,8脚接12脚,从3脚和11脚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还有一点我不明白,1、4两脚怎么接呢?

网友A:
见真值表后三行。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B: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