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1正负输入为什么要设置2.5v的静态电位?

楼主(2012-11-24):
三角波和正弦波通过lm311要产生pwm波,
原理图如下,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在lm311前加四个电阻。

楼主:
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A:
做数字功放?

网友B:
电路为单电压供电,所以必须用电阻分压,产生一个虚拟地电位

楼主:
3# loyou1993 不是数字,是D类功放,你做过相关的设计?

楼主:
4# stycx 三角波为1.5-3.5,有偏置。而正弦波没有加偏置,倘若vpp=200mv,他们能够产生pwm波形么?

网友B:
你试试吧  应该也可以

网友C:
用MCU或CPLD产生PWM吧,要不线性度法保证。

网友D:
你的运放是单电源供电,负电压无法调理的。需要加个基准电位将负电压抬到零点以上,波形才能完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数字功放?

你做过数字功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做过数字功放的?

做过,小打小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小打小闹的啊!

做出来了没有,能帮下我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出来了没有,能帮下我么

如果你是为了做个音响,那我建议你直接用块芯片好了!为了学习那就自己搭,这个调试没法讲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