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开发可更新的产品,怎么保密?

楼主(2012-11-24):
请问,使用bootloader的可更新升级的产品。使客户可上网下载和更新程序,会不会容易被人山寨?

是不是需要把更新的程序加密,再用bootloader程序把更新程序解密后再更新到flash ?

网友A:
可使用加密芯片进行加密,坚芯加密芯片,保密性能好,价格低,可以试用,欢迎咨询了解

网友B:
是不是需要把更新的程序加密,再用bootloader程序把更新程序解密后再更新到flash ? ...
引用 楼主:

必须的。

网友C:
这只是一个办法, 也不是最靠谱的办法, 因为人家可以通过拦截你的编程下载数据来获得代码.
可以考虑将解密算法做到 Bootload 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