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一个算法能否在某片DSP上跑的动

楼主(2012-11-24):
如题~
现有一复杂算法,想在DSP上做实现,如何衡量资源够不够用呢?

网友A:
同等高人解答

网友B:
没考虑过这类问题,不过的确值得思考

网友C:
是不是看你的运行速度呢

网友D:
应该是看速度和内存吧

网友E:
没考虑过,等高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个人感觉,
是不是要从占用的内存资源看,顺便看下同一时间所需最大的运算单元,DSP够不够
不太明白速度是个啥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上~

网友F:
给个思路:

PC上写个C程序:
1. 定时器启动.(t1)
2. 执行你的算法.
3.定时器结束.(t2)

t2-t1是你的算法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假设你的PC CPU是1GHz, 那么大约执行该算法的CPU指令数是1G * (t2-t1).

如果你选用的DSP是500MHz, 不考虑并行指令的因素,那该DSP的MIPS是500. 看看1G*(t2-t1)是不是大于
500,大的太多估计500MHz的DSP不行. 考虑并行指令的因素,比如C6000,就算最大8条指令并行,可以算500*8 = 4000MIPS.

google一下该算法在其他DSP上有没有实现过的,这样就可以更准确的参考.

至于memory的评估,如果DSP可以外接外部memory,比如DDR, SDRAM,那么空间可能就没啥问题,但要考虑比如数据\程序放在外部空间会降低DSP的效率,进而对MIPS有影响. 如果不能外接memory,那要仔细研究算法,需要多少数据(静态/动态)/程序空间,哪些可以overlay?等等.

网友G:
计算程序时间

网友H:
给个思路:

PC上写个C程序:
1. 定时器启动.(t1)
2. 执行你的算法.
3.定时器结束.(t2)

t2-t1是你的算法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假设你的PC CPU是1GHz, 那么大约执行该算法的CPU指令数是1G * (t2-t1).

如果你选用的DSP是 ...
引用 网友F:

纯C代码,基本上按这个计算就可以了,但要注意,你的程序在PC上测试时,要关掉系统中其它不相关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指点,通过主频和指令周期来算,确实是个比较靠谱的方法
数据量有点大,外接的存储资源譬如DDR,SDRAM是一定会用的
这个对MIPS的影响,和内部的区别要怎么算。对系统级的架构,譬如取址取数据是否占用数据周期不太了解,正在学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多谢提醒,开始尝试中

网友I:
跟着题目进来的,感谢楼上的各位朋友,受益了……

网友J:
跟着学习了,有收获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K:
学习了!!只有要看系统的资源是设计者的功力

楼主:
回复 网友K:
同学习,握爪

网友L:
内存和资源

网友M:
速度和内存

楼主:
感谢大家的意见,学习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