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11-24):
场效应管的Id是设置为1mA,还是计算计算出来,谢谢

网友A:
2sk184gr这个管是干开关的

楼主:
楼上能不能稍微详细一点啊,谢谢

楼主:
:)希望不要沉啊

网友B(2013-01-11):
已知这个结型场效应管的Ugs,可以计算出Id大小(假设工作在MOS饱和区,计算不对的话可以确定MOS工作区域),应该是Id=1mA,然后就可以知道Ud(漏极电压),进而知道Tr2的Ic=(5V-Ud-0.6)/1.3K,那么静态工作点确定了!

网友B:
已知这个结型场效应管的Ugs,可以计算出Id大小(假设MOS工作在饱和区,如果计算结果得到MOS饱和电压为负值,那么可以确定MOS工作在线性区,对于放大电路的话MOS应该是在饱和区),应该可以得到漏极电流Id=1mA,然后就可以知道Ud(漏极电压,也就是Tr2的基极电压),进而知道Tr2的Ic=(5V-Ud-0.6)/1.3K,那么静态工作点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