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S756电流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2-11-24):
问一个问题ACS756的分辨率是多少40MV/A还是80MV/A,也就是说1A对应40MV还是80MV本人不甚懂,数据手册没看甚明白

网友A:
都是, 是不同的型号对应不同的分辨率

楼主:
2# airwill    谢谢啊   我想问一下那个数据手册输出端接个电阻什么意思啊  会不会影响输出的电压啊  太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