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源干扰问题

楼主(2012-11-24):
我们的产品放在木板切割旁边,在木板切割时,我用示波器测电源会有很大的波动、就算我电路板不通电时测电源也会有抖动,只是抖动变小了些。就算测靠近的地线,或者螺丝孔(没有接地),也有抖动。请问这个抖动是因为示波器被干扰了吗? 还是其它方便引起的呢? 木板切割时声音很大。

网友A:
应该是辐射干扰

楼主:
我觉得示波器也被干扰了,有没有办法去掉示波器被干扰的因素,测到真实的波形。

网友B:
示波器应该是会被干扰到的,产品的抗扰度不够,可以去测试EMS。。。。

网友C:
要知道示波器有没有被干扰,可以把示波器提远点看看吧。

网友D:
辐射不应该是主要问题,主要还是电机的传导干扰。可以加共模电感来抑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示波器也被干扰了,有没有办法去掉示波器被干扰的因素,测到真实的波形。 ...

示波器改用电池供电测测

网友A(2013-01-14):
可以用UPS的电源进行测试,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F:
应该是示波器受到了干扰,你把示波器的探针和地接到一起,应该也能看到干扰波形。

网友A:
对示波器进行自校准一下,再进行测试看看

网友A:
应该是电源的串扰引起的

网友A:
采用隔离电源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
模板切割机的传导发射超标引起的

楼主(2013-10-10):
后来我增加了102电容,单片机晶振改为有源晶振,问题基本解决。因为离职了,没有改版。

网友G(2014-01-21):
RS CS EFT 不过关

网友H:
切割机的干扰高频低频都有,干扰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