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电极片测脉搏次数的朋友进

楼主(2012-11-24):
(无正文)

楼主:
两手的电信号有什么区别没,没有涉及做过脉搏这方面的东西,请大家多指教。

楼主:
看了一下,不知道可不可以的,有没有大虾可以具体点呢

网友A:
也没有涉及做过脉搏这方面的东西,但是, 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既然选定了电极片作为传感器, 想必这个传感器能够检测到脉搏引起的血压变化, 并转化为电信号.
那么后面的电路或单片机只要检测出与血压相关的电信号的变化. 并转换成脉搏计数出频率就可以了.

楼主:
我想知道滤波电路怎么搭建,低通和高通这块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其实就是ECG测量问题,难点在于
1.输入高共模抑制;
2.弱差分信号放大;
3.高低频滤波,交流50HZ陷波;

推荐一个集成模拟前端ADS1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