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软击穿

楼主(2012-11-24):
今天检测一块焊好的电路板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用万用表测量一个mos管的栅极和源极电阻后,再测量源极和漏极的导通状态,mos导通,几次都是如此。间隔三四分钟以后,重新测量源极和漏极导通状态,发现mos断开了。公司里的老工程师说是这个mos管软击穿了,是比较隐蔽的损坏。大家对这种现象怎么看,会不会是因为mos管中没有放电途径,导致mos管短时间内无法断开?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mos管中没有放电途径,导致mos管短时间内无法断开?

正是。
未焊到电路板上的MOS管在干燥环境下,门极充电后,可以保持数小时导通。
你用万用表电压档两表笔再接触一下门极和源极,MOS管立即关断。

网友B:
楼主看来没接触过MOS
“公司里的老工程师说是这个mos管软击穿了”:P

网友C:
这个正常现象啊

网友B:
4楼说是MOS软击穿正常啊

网友D:
什么软击穿~貌似胡说的吧
MOS管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正常的。因为栅极是电压控制型,且阻抗极其高,你完全可以用手指触摸一下栅极,就能让源漏极之间的导通电阻变小。因为栅极电容作用,导通状态还会保持住。这也是为什么一般应用NMOS做开关的时候要在栅极与源极接一个电阻。你所测量的这样的MOS管才是正常的,不这样的MOS管基本应该是不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已经明白一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前段时间看的主要是三极管方面的书,mos管了解的真的不多,至今也只是把mos简单的当做开关用。遇到mos管问题就束手无策了

网友B:
绝缘栅啊,加上500P电容,电荷跑不了啦

网友E:
呵呵 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