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拉阻值

楼主(2012-11-24):
在使用FPGA时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一般用多大的?都是用几千欧姆的吗?

网友A:
不一定啊。又是几百欧就可以了。

网友B:
5K左右吧

楼主:
不一定啊。又是几百欧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猴哥能不能说说什么时候几百欧姆就行?你一般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5K左右吧

有木有什么讲究啊?

网友C:
10k左右吧

网友D:
上下拉电阻的选择原则:
1.一般在2.2k与22k之间,包含2.2k和22k.
2.太大了容易受干扰.但是在一些特殊的需要省电的场合,也有用100k甚至330k等的,但这种情况要求保证平时电路板不会受潮,不暴露在灰尘较多的环境中,等等.
3.太小了功耗太大.但是在一些IO口上的数据率挺高的场合,也有用1k甚至100R等的.

网友E:
上下拉电阻主要还是取决于你设计的需要   主要看你的io口用于哪里   如果是用于驱动一些小功率电子设备   那么电阻值小一点   如果不用于驱动   只是防止引入电磁干扰  则使用电阻可以大一点   呵呵   这是个人的认为

网友F:
根据你片子的实际承受能力  灌电流和拉电流最大能到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根据你片子的实际承受能力  灌电流和拉电流最大能到多少

这个是对的

网友C:
使用一个电平转换芯片,更好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对的

这些电流值是在手册上可以找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