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选型请教

楼主(2012-11-24):
各位大侠,
  见附件,OPA547为一功率OP,通过输出端的RELAY输出500mA电流。
  在这里只要能承受500mA的继电器,则都可以实现其稳态。
  但继电器闭合存在抖动得稳定时间,这样就给输出造成一些不稳定。在网上看了下干簧继电器貌似还可以,抖动时间只有那么2毫秒的样子。
  这个继电器需要长期工作,几年下来都不坏。这个用在大型系统里,需要长期稳定可靠工作,要是动不动坏了,那简直不可想象。
  传说中的水银继电器似乎没有抖动问题,查了下网上几乎没有资料。。。。
  请教高手,考虑以上因素,这个继电器选用何种类型和型号好呢?
  十分感谢!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上图了。

网友A:
机械开关抖动难免,水银应该不抖
要么用电子开关,要么使电路抗抖

网友B:
你用在什么条件下,为什么这样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固态继电器么?

网友D:
用MOS管做开关元件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大侠!
   电路中要求和外部完全隔绝,因此不能用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