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8模块GPS天线问题

楼主(2012-11-24):
最近在做一个SIM908   GPS定位的东西。在GPS天线上遇到一点问题。SIM908如果使用有源GPS天线应该如何接线,使用无源天线又该如何接。特别是GPS_VANT_OUT和GPS_VANT_IN这两个管脚

网友A:
看他们的SPEC啊

楼主:
没这么好整,数据手册看的差不多

网友B(2012-12-28):
按手册上来还是不行?

网友C:
你先看一下,如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浩择科技  SIMcom在深圳的代理商

网友D(2015-07-22):
楼主还有这个模块的例程吗?弄了好久还没弄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有这个模块的例程吗?弄了好久还没弄出来

这个模块我做过车载,是用模块内部的二次开发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模块我做过车载,是用模块内部的二次开发功能

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用程序控制GPS发送地理位置信息,请问现在还有这部分的相关资料吗?急求!

网友E:
1、去AT命令手册,查找获取ZUOBIAODE AT,这就能够得到并解析坐标
2、建立和服务器之间的数据连接,把坐标按照协议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