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里的文件删除后去哪里了?回收站怎么找不到呢?

楼主(2012-11-25):
请教:
U盘里的文件删除后去哪里了?回收站怎么找不到呢?
谢谢!

网友A:
U盘没有回收站,是直接删除的,要找回来的话,保持该U盘,不要再写入任何文件,用金山毒霸百宝箱里面的数据找回功能来试下,需要开会员才能用,而且不保证100%找回来。

网友B:
你用数据恢复软件能恢复回来,格式化太多次的话会很慢

网友C:
O.O U 盘 删除都不会回收站...尽量不要 去 碰她动她!!! 不要 写入写进..找 数据修复软件 修复下 也许能找到一点...如果很重要! 找人弄吧.

网友D:
用优盘恢复呀

网友E:
用NTFS, U盘不但能用EFS加密, 还有自已的回收站

网友F:
U盘没有回收站,是直接删除的,要找回来的话,保持该U盘,不要再写入任何文件,用金山毒霸百宝箱里面的数据找回功能来试下,需要开会员才能用,而且不保证100%找回来。 ...
引用 网友A:
永远的+1

网友G:
看到了这个以后我 感触很深  谢谢了

网友H:
高手真多

网友I:
大多数情况下,删除操作只是标记。标记这块数据不在需要。然后其他写入操作就会把这块空间拿来写入。所以删除了U盘,SD卡里的数据,不要紧张,不要慌乱,不要去数码中心做有偿数据恢复,你只要下载一个简单的数据恢复软件自己操作即可,但无论怎么操作,切记保持现场,不要再有写入操作,你可以尝试多种恢复软件来搞,各种软件特点不一样,尽力恢复,但都不要有写盘的操作。一般的,用WINHEX这个工具都能找了,按文件类型搜查,由于这类软件是直接通过查找文件头部和尾部来识别特定的文件类型数据的,即使文件被删除了,只要没有被覆盖,仍然可以被查找出来。
如果是粉碎性删除,你就没办法了,那样删除文件不仅标识文件为不需要,还将对这块空间进行清除。你有什么自拍啥,用这种方式删除就保险了~

楼主:
谢谢 江枫渔火  前辈的指点!
学习了!

网友J(2012-12-28):
用EasyRecovery,我有次以不小心把U盘的东西删除了,就是用这个软件找回来的

楼主:
谢谢!
请问,EasyRecovery收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