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中的192K SRAM与64K DATA RAM有何不同?

楼主(2012-11-25):
STM32F4中的192K SRAM与64K DATA RAM有何不同?
使用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楼主:
香主能回答下吗

网友A:
看一下STM32F4 datasheet里面 STM32F40x block diagram,比较清楚。

楼主:
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我添加那64KB到工程设置中后,程序运行得不正常。

楼主:
使用KEIL4.53, STM32F407,
当有这句时:char temp[1024] __at(0x10000000);  时出现上面的编译错误,
但将地址改为: char temp[1024] __at(0x10001000);  则没有错误。
这又是为什么?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KEIL中默认使用128K RAM (起始地址:0x20000000),如果添加上另外的64K CCM DATA RAM (起始地址:0X10000000)后,编译器会优先使用那64K RAM,有没有办法让编译器优先使用那128K RAM?

网友B:
那 64K 的SRAM 速度会比  128K的快  那个是专门用来 放数据的,这样CPU的效率会高很多

楼主:
那上面几个问题如何解决?
而且使用那64K RAM时我的板子连不以以太网。

网友C(2014-07-03):
引用 楼主:
那上面几个问题如何解决?
而且使用那64K RAM时我的板子连不以以太网。

大哥,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D(2017-05-12):
引用 网友E:
上面是407文档上的截图,CCM只能被D-bus直接访问,Ethernet DMA只能访问SRAM和FSMC,你的以太网程序应该 ...

结合分散加载文件分析,查看以太网部分的分配到那片内存,刚好解决的我的问题,以太网能正常分配的IP地址并且能正常通信了。 为了避免编译器自动分配失败的问题,建议用分散加载文件把以太网相关的数据放到SRAM中去,不要放到CCM-RAM中;

网友F:
CCM的64K内存是直接与CPU进行访问的,别的设备都访问不了
其作用是作为普通SRAM内存快速访问的备份数据,但是也要注意SRAM内存数据更新要同时更新CCM中的数据。

网友G:
CCM不能用于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