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的加密、编码问题

楼主(2012-11-25):
技术大牛们好我的下位机和上位机通信时采用串口,为了不容易被其他人直接监控出串口的明码数据,采用了二进制协议,二进制协议也有一定规律,比如帧头,帧内容,校验。。。。稍有经验的行业内的工程师一眼就能看出来,里面的协议的具体内容。后为了再一次加密,把二进制协议用类似通常的电台编码的协议一样,进行二进制流编码,中间进行了位反转,插入1或者0等操作,上位机再进行解码。这样是很难进行协议**了。但下位机的编码、解码太耗费CPU资源了。请问各位大牛们,有什么好的保密的编解码方式?请大牛们讨论讨论,多提供点意见

网友A:
取决于你的数据敏感性,很多数据简单加密就可以了。真要复杂了,ARM有自带硬件加密模块的。

网友B:
异或一串东西 都够吃一壶的了

网友C:
简单加点就可以了,防君子不防小人
再好的锁也可以被撬开,关键是看别人有没有兴趣

网友D:
5楼说得有道理,即使你加再复杂的密码;如果,你用于串口通迅,只要专业工程师对着你的产品实际动作与通讯数据对应,就可以分析出了,可能会花上一些时间而已呀;比如:同一动作,你的串口数据肯定是一样的,即发送同一个命令,多发几个命令,就得出一些规律了;另外,如果你花那么多时间加密,**起来费时,高手不需要**了,自己写驱动代码,你做得这些都白做了;哈哈,个人见解;建议:真要加密,最好采用硬件加密模式;这种,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E(2015-12-03):
最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有很多现场设备通过服务器控制的
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控制了,后果很严重。
感觉近期早晚要用加密算法。
国外类似的案例已经出现过,因为是硬件被控制,很多人没有关注而已。
大疆的四轴飞行器的协议就被**而让其他人控制了。

是否有专用的加密芯片?用arm作串口的DES加解密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楼说得有道理,即使你加再复杂的密码;如果,你用于串口通迅,只要专业工程师对着你的产品实际动作与通讯 ...

同一动作,你的串口数据肯定是一样的;
-------------------------------------------------------------
如果加密了,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F:
XTEA, 加密性好,代码也不多。

网友(2016-11-15):
引用 网友D:
5楼说得有道理,即使你加再复杂的密码;如果,你用于串口通迅,只要专业工程师对着你的产品实际动作与通讯 ...

同一动作,数据可以不一致,有没有遇见过

网友G:
你用什么单片机,就搜“型号 算法”好了,有很多移植好的参考代码

网友H:
现在有多少东西做不出来,能否卖的出去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