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件GND

楼主(2012-11-25):
请问下一个比较器是单电源供电,如果GND接AVSS(-2.5V),AVCC(2.5V),那么输入IN的范围是不是-2.5~2.5V,但器件手册上定义输入的范围是0~VCC,如果输入信号在负相能不能被识别,GND是不是可以这样接,还是必须接到板上的公共地?

网友A:
(-2.5V),(2.5V)是针对某一参考点说的,具体你的问题最好贴出你的图才好说清楚。

网友B: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