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自带的TCP协议椎问题

楼主(2012-11-25):
本人使用KEIL自带的TCP协议椎,经过长时间的收发数据后,协议椎内存会耗尽,再也不能收发数据,但没有找到原因。
有没有人使用这个协议堆?给点提示。

网友A:
不用看肯定是你申请了没释放,或者协议栈自动申请给你用你用完没释放……参考例程就行了。特别注意回调函数里传入的那些指针们……

楼主:
协议堆的内存我只定义了8K,而我的一条报文为1K,如果没有释放的话,是否应该发送8条报文就消耗尽了?
但实际情况是在发送了几万条报文后才消耗尽。

网友B:
内存泄漏,除了读源码,没什么办法。你就不调它,每次都跳过,几万次后,看看会否overflow。如果没有overflow,那就是它的事了,换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