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可不可以把RXD SDA, TXD SCL接到一起?

楼主(2012-11-25):
请问,不可以把RXD和SDA接到一起, TXD和SCL接到一起,然后引到外面。
用USART的时候,关掉TWI,把SDA和SCL两根管脚设为输入。
用TWI的时候,关掉USART,把RXD和TXD两根管脚设为输入。

这样可以选择使用USART或TWI。这样设计可行吗?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注意复位状态下的引脚状态不要出现问题就可以。

网友B:
看来大家都喜欢挑战,难不成都是低成本给逼的?

网友C:
可行.
不过如何识别外部的连接, 实现可靠自动切换, 倒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