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40串口通信接收中断无法产生

楼主(2012-11-25):
正在写一个C8051F040的串口通信程序,使用中断进行数据发送是可以的,但是接收中断始终无法产生。(进行在线调试,始终无法进入串口接收中断)

楼主:
寻找高手看看原因,万分感谢啊~~

楼主:
#include"UART.h"

//-----------------------------------------------------------------------------
// 16-bit SFR Definitions for 'F04x
//-----------------------------------------------------------------------------

sfr16 RCAP2    = 0xCA;                 // Timer2 capture/reload
sfr16 TMR2     = 0xCC;                 // Timer2

//-----------------------------------------------------------------------------
// Global Constants
//-----------------------------------------------------------------------------

#define BAUDRATE     19200            // Baud rate of UART in bps

// SYSCLK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in Hz
#define SYSCLK       20000000L

//-----------------------------------------------------------------------------
//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_UART0 (void);
void PORT_Init_UART1 (void);
void UART0_Init (void);
void UART1_Init (void);

//-----------------------------------------------------------------------------
// Global Variables
//-----------------------------------------------------------------------------

unsigned char Uart;                    // Global variable -- when '0', UART0
                                       // is used for stdio; when '1', UART1
                                       // is used for stdio

extern unsigned char xdata uart0_send_count;
//-----------------------------------------------------------------------------
// main() Routine
//-----------------------------------------------------------------------------

void main (void)
{
   SFRPAGE = CONFIG_PAGE;

   WDTCN = 0xDE;                       // Disable watchdog timer
   WDTCN = 0xAD;
   EA = 1;//开总中断
   ES0 = 1;//开串口中断

   OSCILLATOR_Init ();                 // Initialize oscillator
   PORT_Init_UART0 ();                 // Initialize crossbar and GPIO

   UART0_Init();                      // Initialize UART0
   send_Init();

   Uart = 0;
   //PORT_Init_UART0 ();        // Configure Crossbar to pinout

   uart0_send_count = 0;

    SFRPAGE = UART0_PAGE;
    //RI0 = 1;

   while (1)
   {
     // RI0 = 1;
      // RI0 = 1;
      // printf ("UART 0\n\n");
           if(uart0_send_count == 0)
           {
                              dly(100);
                   //        send_tm_data();
                    //dly(1000);

           }
          dly(1000);

      // now print something to UART1
      //PORT_Init_UART1 ();              // Configure Crossbar to pinout
                                       // UART1 TX and RX to P0.0 and P0.1
     // Uart = 1;
     // printf ("UART 1\n\n");
   }
}

//-----------------------------------------------------------------------------
// Initialization Subroutines
//-----------------------------------------------------------------------------

//-----------------------------------------------------------------------------
// OSCILLATOR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the system clock to use an external 22.1184MHz
// crystal.
//
//-----------------------------------------------------------------------------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
   int i;                              // Software timer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 Save Current SFR page

   SFRPAGE = CONFIG_PAGE;              // Set SFR page

   OSCICN = 0x80;                      // Set internal oscillator to run
                                       // at its slowest frequency

   CLKSEL = 0x00;                      // Select the internal osc. as
                                       // the SYSCLK source

   // Initialize external crystal oscillator to use 22.1184 MHz crystal

   OSCXCN = 0x67;                      // Enable external crystal osc.
   for (i=0; i < 256; i++);            // Wait at least 1ms

   while (!(OSCXCN & 0x80));           // Wait for crystal osc to settle

   CLKSEL = 0x01;                      // Select external crystal as SYSCLK
                                       // source

   SFRPAGE = SFRPAGE_SAVE;             // Restore SFRPAGE
}

//-----------------------------------------------------------------------------
// PORT_Init_UART0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crossbar and GPIO ports.
//
// Pinout:
//
// P0.0   digital   push-pull     UART TX
// P0.1   digital   open-drain    UART RX
// P1.6   digital   push-pull     LED
//-----------------------------------------------------------------------------
void PORT_Init_UART0 (void)
{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 Save Current SFR page

   SFRPAGE = CONFIG_PAGE;              // Set SFR page

   XBR0     = 0x04;                    // Enable UART0
   XBR1     = 0x00;
   XBR2     = 0x40;                    // Enable crossbar and weak pull-up

   //P0MDOUT |= 0x01;                    // Set TX pin to push-pull
   //此处P0.1是否也应该进行弱上拉?
        P0MDOUT |= 0x03;

        //将RX0配置为输入?
    //        P0^0 != 0x02;

    P1MDOUT |= 0x40;                    // Set P1.6(LED) to push-pull

   SFRPAGE = SFRPAGE_SAVE;             // Restore SFR page
}

//-----------------------------------------------------------------------------
// PORT_Init_UART1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crossbar and GPIO ports.
//
// Pinout:
//
// P0.0   digital   push-pull     UART TX
// P0.1   digital   open-drain    UART RX
// P1.6   digital   push-pull     LED
//-----------------------------------------------------------------------------
void PORT_Init_UART1 (void)
{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 Save Current SFR page

   SFRPAGE = CONFIG_PAGE;              // Set SFR page

   XBR0     = 0x00;
   XBR1     = 0x00;
   XBR2     = 0x44;                    // Enable crossbar and weak pull-up
                                       // Enable UART1

   P0MDOUT |= 0x01;                    // Set TX pin to push-pull
   P1MDOUT |= 0x40;                    // Set P1.6(LED) to push-pull

   SFRPAGE = SFRPAGE_SAVE;             // Restore SFR page
}

//-----------------------------------------------------------------------------
// UART0_Init   Variable baud rate, Timer 2, 8-N-1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Configure UART0 for operation at <BAUDRATE> 8-N-1 using Timer2 as
// baud rate source.
//
//-----------------------------------------------------------------------------
void UART0_Init (void)
{
   char SFRPAGE_SAVE;

   SFRPAGE_SAVE = SFRPAGE;             // Preserve SFRPAGE

   SFRPAGE = TMR2_PAGE;

   TMR2CN = 0x00;                      // Timer in 16-bit auto-reload up timer
                                       // mode
   TMR2CF = 0x08;                      // SYSCLK is time base; no output;
                                       // up count only
   RCAP2 = - ((long) SYSCLK/BAUDRATE/16);
   TMR2 = RCAP2;
   TR2= 1;                             // Start Timer2

   SFRPAGE = UART0_PAGE;

   SCON0 = 0x50;                       // 8-bit variable baud rate;
                                       // 9th bit ignored; RX enabled
                                       // clear all flags

   TMOD = 0x20;                       //选择T1,方式2,自动再装入8位计数器

   SSTA0 = 0x15;                       // Clear all flags; enable baud rate
                                       // doubler (not relevant for these
                                       // timers);
                                       // Use Timer2 as RX and TX baud rate
                                       // source;
  // TI0 = 1;                            // Indicate TX0 ready
   ES0 = 1;

   SFRPAGE = SFRPAGE_SAVE;             // Restore SFRPAGE
}

//-----------------------------------------------------------------------------
// UART1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Configure the UART1 using Timer1, for <BAUDRATE> and 8-N-1.
//
//-----------------------------------------------------------------------------
void UART1_Init (void)
{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 Save Current SFR page

   SFRPAGE = UART1_PAGE;
   SCON1   = 0x10;                     // SCON1: mode 0, 8-bit UART, enable RX

   SFRPAGE = TIMER01_PAGE;
   TMOD   &= ~0xF0;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if (SYSCLK/BAUDRATE/2/256 < 1) {
      TH1 = -(SYSCLK/BAUDRATE/2);
      CKCON |= 0x10;                   // T1M = 1; SCA1:0 = xx
   } else if (SYSCLK/BAUDRATE/2/256 < 4) {
      TH1 = -(SYSCLK/BAUDRATE/2/4);
      CKCON &= ~0x13;                  // Clear all T1 related bits
      CKCON |=  0x01;                  // T1M = 0; SCA1:0 = 01
   } else if (SYSCLK/BAUDRATE/2/256 < 12) {
      TH1 = -(SYSCLK/BAUDRATE/2/12);
      CKCON &= ~0x13;                  // T1M = 0; SCA1:0 = 00
   } else {
      TH1 = -(SYSCLK/BAUDRATE/2/48);
      CKCON &= ~0x13;                  // Clear all T1 related bits
      CKCON |=  0x02;                  // T1M = 0; SCA1:0 = 10
   }

   TL1 = TH1;                          // Initialize Timer1
   TR1 = 1;                            // Start Timer1

   SFRPAGE = UART1_PAGE;
   TI1 = 1;                            // Indicate TX1 ready

   SFRPAGE = SFRPAGE_SAVE;             // Restore SFR page

}

//-----------------------------------------------------------------------------
// Support Subroutines
//-----------------------------------------------------------------------------

//-----------------------------------------------------------------------------
// putchar
//-----------------------------------------------------------------------------
//
/*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90 - 2002                         */
/*
* putchar (basic version): expands '\n' into CR LF
*/
// Modified by BW
//
// This routine overloads the standard putchar() library function to support
// either UART0 or UART1, depending on the state of the global variable
// <Uart>.
//
char putchar (char c)
{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if (Uart == 0)
   {
      SFRPAGE = UART0_PAGE;
   }
   else if (Uart == 1)
   {
      SFRPAGE = UART1_PAGE;
   }

   if (c == '\n')                      // If carriage return
   {
      while (!TI0);
      TI0 = 0;
      SBUF0 = 0x0d;                    // Output CR
   }

   while (!TI0);                       // Wait for transmit complete
   TI0 = 0;

   SBUF0 = c;                          // Send character

   SFRPAGE = SFRPAGE_SAVE;

   return c;
}

//-----------------------------------------------------------------------------
// _getkey
//-----------------------------------------------------------------------------
//
/*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90 - 2002                         */
// Modified by BW
//
// This routine overloads the standard _getkey() library function to support
// either UART0 or UART1, depending on the state of the global variable
// <Uart>.
//
char _getkey ()
{
   char c;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if (Uart == 0)
   {
      SFRPAGE = UART0_PAGE;
   }
   else if (Uart == 1)
   {
      SFRPAGE = UART1_PAGE;
   }

   while (!RI0);                       // Wait for byte to be received
   c = SBUF0;                          // Read the byte

   SFRPAGE = SFRPAGE_SAVE;

   return (c);
}

楼主:
void uart0_In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        uint i;

        if(RI0)                                 /* 接收中断 */
        {
     //do something
        }
        if(TI0)
        {
       // do something

        }

网友A:
ri0指什么,51不只有ri吗?中断函数思路没问题,注意具体的地方。

楼主:
5# lin34337151 这个是C8051F系列,不是MCS-51~~

网友B:
没看你程序,不过C8051F系列的多了个寄存器换页的操作!
进不了中断无非就是中断设置对了没?中断有没有使能?还有设置的波特率跟发送的是否一致?中断向量号有没有写对?别的好像没什么了
当然前提是硬件连接正常!

网友B:
还有就是管脚功能选择,时钟使能,别的好像就没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