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楼主(2012-11-25):
如上图,UF是接到MCU的AD输入的。
请问,VREF(基准电压,2.5V)在这里的作用。

网友A:
VREF的电压是不变的.

网友B:
先不说你的问题。太基础

先说这电路的C1\C12\C2的比例有问题。

网友C:
远离自然,回归技术。

网友D:
据说可以提高分辨率

网友E:
是不是将信号电压提高到AD的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
我分析似乎是给AD输入加一个固定的电压=2.5*3/(47+3)。不知有何作用。

网友F:
如6楼所说:应该是将信号电压提高到AD的输入范围。

网友G:
谁能将整个电路分析一下

网友H:
这是不是判断v+,v-大小的电路啊!

网友I:
除了在运放输出为0是,ad不为0,还有钳位作用,ad输入不可能高于vref

网友J:
偏置电压

楼主:
我用Multisim 11.0仿真了下,除了在V+V-输入0V时,AD输入有个很小的正偏压外,似乎没有其它的作用。

网友K:
应该将输入信号的类型、大小以及后面AD的型号给出,一般作用都是:信号调理,将信号电压提高到AD的输入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