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问题

楼主(2012-11-25):
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Setting device parameters for jtag programming ..OK
Entering programming mode.. OK
Reading fuse bits (low to high).. FAILED!
Leaving programming mode.. OK

网友A:
熔断位检测失败

是哪一个芯片型号 可以设置在仿真过程中不检测熔断位

网友B:
前两个OK表示仿真器的硬件、与PC的连接、与IDE的配置和驱动没有问题

Reading fuse bits (low to high).. FAILED!

看看目标板上的复位脚,电源等正常与否?

网友C:
可能是下载器的问题

网友D:
检查下硬件连接的,然后就看下你的MCU的熔丝是否已经被熔断,造成MCU保护了

网友E:
查下下载器是否连接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