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问题

楼主(2012-11-25):
现做一个嵌入式课题,CPU用8051F502单片机,用C语言编程。程序经过修改后再次上电,系统不能运行。

然后在线调试程序,在主程序(main)的第一句设断点,run以后发现程序不能运行到这一句。

开发环境是Silicon Lab。

网友A:
如果连main都到不了,应该是startup那的问题

网友B:
第一句 是声明吧,换到非声明的第一句

网友C:
没跑到main,分两种情况
1.  如果你没有动startup,那么其他硬件相关的配置呢,如code及ram起始地址等
2.  硬件没有clk或reset连接有问题

网友D:
LS的分析很有道理

网友E:
看下单片机的是不是被不断复位了啊

网友F:
我不喜欢仿真,也不喜欢下断,直接在硬件上加一LED,在需要观察的地方加一句LED=0;就知道跑到哪了

网友G: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就应该那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