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高频振荡电路仿真【求分析】

楼主(2012-11-25):
如图
输出均为横线,无波型
是哪不对吗
请教

楼主:
管子已经正常工作了,但就是振不起来
难道管子选错了?

网友A:
R4换成L呢

楼主:
R4换成L呢
引用 网友A:

还是振不起来   好平的线

网友B:

改了几个电阻, 能起振

网友C:
这是一个极好的 展示使用gm优越性的例子。

GB振荡器电路架构如楼主图中所示,现在假设要设计一个10MHz的振荡器,所用管子为2n2222,不失一般性,假设beta=100(整数好计算,实际模型中beta参数Bf=255.9).
1,取管子偏置电流Ic=1mA(整数好算账,你非要弄成1.7mA之类的也行)。
2,由1,不用算就知道gm~=40mS.
3,电容C3>=10*gm/w ,据此得某一C3值大约是6nF  [10MHz时w=2pi*10^7]
4,令T=3(整数好算账),则C2=C3/2,约等于3nF
5,两个C知道了,则等效总电容为并联值6//3nF
6,w知道了,等效C知道了,则L也就知道了。
7,负载RL要远大于等效谐阻。
8,The END
9,不会不要自卑,因为中国大学老师只教分析,从不教设计
10,从中国随便逮个憨子过去培训几年,海龟回来都能当教授。

网友D:
高频仿真,还得看你有什么仿真软件。
好的软件事半功倍,不对路的EDA软件,玩死你没得商量。

网友E:
基级电容是不是应该接到r4上端?

楼主:
工作点和旁路电容的取值都得注意嗯

网友F(2016-07-08):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极好的 展示使用gm优越性的例子。

GB振荡器电路架构如楼主图中所示,现在假设要设计一个10MHz的振 ...

gm 是什么意思 ?

管子跨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