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特别的问题:STM32F103上为什么没有PB3和PB4呢?

楼主(2012-11-25):
我用到了144脚,仍没见到这两个引脚?

楼主:
为什么还要与调试引脚复用而不能得到开放呢?

网友A:
查datasheet,这么弱智的问题。

网友B:
看数据手册

网友C:
数据手册上应该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D:
现在好多工程师都不喜欢看手册,其实有时候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E:
我一般遇到这种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看数据手册

网友F:
这个问题不特别

网友G:
必须按照STM32参考手册中每一章给出的顺序,在全面地了解了所有功能和其操作原理的基础上,再参考最后一部分的寄存器描述段落,才能够使用好各种功能。

网友H:
打电话给ST公司直接问设计IC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