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UART 通信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2-11-25):
程序很短,调试了很久,没有解决,去拿示波器抓了一下波形,帧格式是7位或者6位数据位,因为停止位的高电平和数据位的第七位(bit6)分不清,而且UCSRC 无法设定,即DEBUG的时候,执行了如下MAIN的第一条指令后,IO VIEW窗口的UCSRC仍然全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且RXD,TXD通过1K上拉到VDD5V,这两口没有接其他器件。
#include<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define F_CPU 1000000  //CPU 时钟为1MHz
#define BAND 9600  //设置波特率为9600
int main(void)
{
  UCSRC |=(1<<URSEL)|(3<<UCSZ0);  //八位数据长度,一位停止位,无校验位;
UBRRH = (F_CPU/BAND/16 -1)/256;
UBRRL = (F_CPU/BAND/16 -1)%256;
UCSRB |= (1<<RXEN)|(1<<TXEN);
// sei();

while(1)
{
while(!(UCSRA & (1<<UDRE)));
UDR = 0x55;
}
  F5之后,串口助手的数据重复:A5...B5....没有什么规律,高手指点下

}

网友A:
GCC编译器?试着把UCSRC |=(1<<URSEL)|(3<<UCSZ0);分成两行写。

波特率那直接查表赋值,那个公式可能有误差。还有那个1M时钟是内部晶振吧,可能也不准,有条件换个外部晶体试一下。

楼主:
分写成两行试过,但发出来的帧格式也不对 ,换外部晶振要配置熔丝位吧,那个还没弄过,搞 的郁闷

网友B:
内部晶振是有误差,还挺大的,换外振吧做通信的话,我遇到过。

搞AVR滴都要配熔丝位啊。

网友C:
您是否考虑过电平的转换 管脚是TTL电平而串口是232电平

楼主:
嗯,我换个陶瓷8M的试试吧,

网友D:
1M的频率做串口通信本身误差就比较大,最好用11.0592M外部晶振

网友E:
AVR的内部晶振很不准确吗?有多大误差啊?

网友F:
你先重新配置一下熔丝位  还有问题的话  再来发帖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AVR的内部晶振很不准确吗?有多大误差啊?

串口通信不能用内部RC,这是常识。ATMEL的文档上没有标识内部RC的准确度,据说在不同的温度下,最大偏差可以达到50%,而串口的最大容错是10%。所以必须一定要用外部晶振

网友H:
建议:换晶振:11.0592MHZ;一般这种情况,基本都是晶振与数据发送及接收端不同步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