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调试方法

楼主(2012-11-25):
调试DSP最常见的手段是PC通过开发器连接目标版,然后进行调试.但是当开发完成投入生产后也可能出现问题.我经常碰见的情况是现场的设备出现问题了,客户反馈不正常工作了,此时如果没有任何调试手段,只能是开发人员再次测试,希望重现现场问题.
问题重现是很困难的,也是很耗时的.

想看看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增加一种手段,当现场出问题的时候,
1.最起码能大致定位问题所在
2.最好允许现场调试

小弟不才,没什么好的方法,仅仅想到了记日志,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不是你一个人遇到的啊,现场环境不好模拟的

楼主:
是啊 每次整机出现问题,都被产品部人问为什么,对于程序员来说,看不见程序运行中变量的值就相当于瞎子,根本无从解决问题.应该想一种方式能让产品反馈更多的信息.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只能尽量让现场操作人员回想当时的情景,尽量复现!

但这有一个问题,即使问题复现了,用传统的手段也不定调试得了!
举例说明:
某种罕见的情况下,在你读一组数据时,你已经读了一部分了,但另一线程这时改写了数据。如果是在你读完全部数据它再写,或是它写完全部数据你再读,都不会出错!而你读过程中的数据改写显然会造成出错!  事实上这两个线程作为异步线程,本来可能刚好能遇上这样的问题的,但由于以传统手段调试时,你已经将其中一个线程用断点中断下来了,两个线程的执行上肯定与正常不一样了!你的调试也不再有太大的意义!

因此这种不频繁发生的出错,最好的方法是使用AET,根据现场出现的问题的描述,来设置要监视的错误事件,这样错误事件发生时转储出全部线程状态和环境变量来进行分析

楼主:
请教一下 AET是什么东东 以前没听过  话说我们调试竞争代码都是仔细阅读分析代码,打印信息,还没有什么好工具
对于你说的那种情况,现场的调试手段只要能告诉我程序哪一部分或哪一模块(范围越小越好)的竞争代码或数据没处理好就行,拆回家分析也有个目标.

网友C:
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啊

网友D:
经常遇到这种问题,也是无从下手啊

楼主:
主要是新产品刚上市的时候有这种问题,公司内部测试的又不完整,现场环境又复杂,才希望有这么一个手段,跑多半年就基本上修复个差不多了

广开思路啊,或者借鉴现成的模型

网友E:
我觉得测试人员应该对缺陷的定位负责,尽量在报告缺陷时将自己对于缺陷的理解(或缺陷产生的原因)写入到缺陷的备注信息(或缺陷主体)中。在个人能力、资源许可的情况下,尽我们所能的去提升我们的工作质量,做到100%的自我负责

网友F:
这问题目前挺常见的,但是一般根据现场出现的问题可以推断出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G:
环境不好模拟

楼主:
测试人员都是窝在家里测试,想想也是,没有愿意上大街或到鸟不拉死的地方测试去 呵呵

网友H:
跟周围的环境也要沾点边的吧,不然做出东西了一到实际环境就over了啊

网友I:
这现场环境有许因素是不确定的,感觉不是那么好模拟出来等

楼主:
看来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期待意料之外的想法

网友J:
记录一些些log也许有一些帮助吧,

网友K:
一般测试时间为编程时间的1.5倍啊,实属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