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么让64x32的点阵拼起来的点阵屏不闪

楼主(2012-11-25):
每个模块是64x32,总共用了---
---
---
---
12块,每个灯是红绿双色,可以显示三种颜色,为了让整屏同时显示三种颜色我做了两个数组,去修改相应的数组,然后同时把两个数组的值输出到屏上。
用arm控制,主频72M。如果单色不闪,要是彩色总是有点闪,该优化的都优化就是不行了。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A:
时钟10MS一次  就不闪烁了

网友B:
你每次刷2种颜色
不要显示完一种再显示另一种...

网友C:
嗯,既然是双色LED,那么两种颜色应该是可以同时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