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F3P6的ADC问题!

楼主(2012-11-25):
各位大哥!我最近碰到了一个问题。在用stm8s103f306这款单片机的时候,模拟通道6可以正常使用,而模拟通道2,3,4,却不能正常使用!我配置ADC的时候都是用同样的方法配置的。不知模拟通道6和模拟通道2,3,4,有什么 不同!还要配置哪些地方。

楼主:
Option怎么修改?

楼主:
求各位解决!

网友A:
对应的IO端口需要设置为输入模式,禁止上拉和施密特功能;
记得前次有人提到这,使用ADC时直接设置ADC部分就可以了.对应的IO部分会自动配合处理好的.
但我查阅的手册上说,必须保证IO部分的设置是正确的;
巧的是上电后的默认值基本符合要求(悬浮态,输入模式,施密特有没有启用我不知道,要看上电后的初始值确认这一项).所以可以直接设ADC部分;
但是,
如果你把IO端口的设置在自己的程序里设置过,修改了默认值,你必须自己保证你的修改不影响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的IO端口需要设置为输入模式,禁止上拉和施密特功能;
记得前次有人提到这,使用ADC时直接设置ADC部分就可 ...

谢谢!

网友B:
如果IO在选项字节中配置为特殊功能如TIM_CH通道,没有配置为AIN,则采集到的数据是错误的,除非把通道配置回AIN。如果不是特殊功能,默认为AIN,一般是应该可以用的。注意有时,选项字节配置其中一项,会同时改变此配置项中的其它IO口功能,那样,配置项的所有IO配置同时有效。你的问题应该是选项字节的问题。我以前用105S6移植ST MC LIB时,碰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C:
要把IO设置各状态都设置好,时钟也要选好

网友B:
如果你其它AD口已经调通了,时钟和配置这些已经不再重要了。那我还是觉得看OPTION!

网友D(2013-01-13):
stm8s103f3P6在STVD里居然没有AFR2这个配置项,那AIN3 AIN4如何配置呢,没有选项岂不是意味着就没有这两个ADC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