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c control: 各项是什么意思呢,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2012-11-25):
misc control: 各项是什么意思呢,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
option->linker->Misc controls里面的:  --map --first='startup_NUC1xx.o(RESET)' --datacompressor=off --info=inline --entry Reset_Handler   各项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在KEIL的帮助文件夹里也没有找到,求熟悉的同学指点。

楼主:
KEIL MDK里的misc controls里各项是什么意思呢,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A:
KEIL 的帮助文件里有说明:
Misc Controls
Specify any required linker commands for which there is no individual dialog control.

楼主:
我问的是里面各项参数如何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