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TM32的USB问题

楼主(2012-11-25):
同一程序下载到自己焊接的两块STM32板上,一块可以正常运行,另外一块的USB识别不出来!PS:两块板子跑别的程序都正常,USB的两个数据引脚没短路,经过22欧电阻可以到USB接口,上拉也没问题!
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影响USB通信,一块板的芯片是STM32F103VB,另外一块是STM32F103VC

网友A:
stm32f103不能otg

楼主:
USB鼠标官方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