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应用场合实现OSD功能,用什么芯片或方案好一些?

楼主(2012-11-25):
要求当无外部视频信号输入时,用手触动屏幕,带触摸屏的模拟LCD屏会显示漂亮的图片和汉字等。我知道用UPD6453、MAX7456、MB90092等OSD芯片可以实现简单字符汉字的叠加,但是要叠加上整副彩色图片的话,用什么方法好呢?

网友A:
这个就不是属于OSD功能的了,这个应该是在你的显示控制IC里面去播放图片了.
如果你要是只要叠加字符的话,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就是OSD7556. 它比6453,MAX7456,MB90092等芯片都要好哟!

楼主:
楼宇对讲系统室内终端机,原来采用机械按键实现监视、开门、给物业打电话等功能,现在改成触摸屏方式,大家有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