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电路时片选或读写信号加一个上拉电阻,why?

楼主(2012-11-25):
通常在设计电路时片选或读写信号加一个上拉电阻,为什么这样做?可靠性?

网友A:
可以理解为可靠性,可以保证在平时能够可靠保持高电平状态,在上电时也能瞬间建立起高电平。

网友B:
intel结构的片选与读写都是低有效的,加一个上拉电阻可以有效防止误触发

网友A:
有些是OC输出,那必须要加上拉

网友C:
一般增加可靠性,有些芯片上电的时候状态不确定,可以避免误触发

楼主:
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