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这段话不是很理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1-26):
应该如此理解:

实际电源(注意,这里没说是“电流源”还是“电压源”)可以等效成理想电流源并联内阻或理想电压源串联内阻。当电源内阻远大于负载时(Rs >> RL),此实际电源可近似看成电流源;而当电源内阻远小于负载时(Rs << RL),则此电源可近似看成是电压源。

网友B:
解释第二段
想想并联电阻分流公式

楼主:
我不理解的是当仪器与实际电流源串联的时候,却看成电阻并联。

网友B:
;P电源两个端子,仪器两个端子。两两相连,并无串联或并联之说。例如,你家的电脑电源与电网是什么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