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板分层问题

楼主(2012-11-25):
最近在画一个6层板,如果采用信号、地、信号、电源、地、信号的分法,发现中间某一个关键的电源在内电层分隔时由于过孔太多铺的铜不好。。。
我想问的是如果第五层改为电源层,将关键电源网络单独放在这一层可行不?求高手解答!

网友A:
6层板,一般只需要一个地层
8层板以上才有可能需要2个地层
作为信号完整性来考虑,地层和电源层是等效的

楼主:
6层板,一般只需要一个地层
8层板以上才有可能需要2个地层
作为信号完整性来考虑,地层和电源层是等效的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两个电源层可以了?多谢了!能不能说说电源层和地层的区别呢?看到不少人都是推荐开始我才用的分法,那样的法如果电源多的法分起来麻烦些。

网友B:
地层的数量还是要根据信号的需求来定,没有一定之规。同时,也没必要纠结于第5层到底是定义为地层还是电源层,什么层其实都是一块连通的铜而已,只是这种定义为这一层做了一个默认的网表命名而已:你把第5层定义为了地层,这样第5层的默认网络就是地了。
你可以在第5层再分割出一块来作为那个电源的网表的铜,也就是同一层既有地又有电源,没问题的。
注意一下穿越这部分的信号的完整性问题,起码保证其有完整的参考平面。
另外,可不可以调整相关的布线和过孔分布,让你觉得不好的那个电源稍微好一些?

网友C:
layer的分割和排布,我看了很多家,各有各的分法。xilinx的PCB 文档上也有推荐的,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C:
你有多少组电源?

网友D:
地层的数量还是要根据信号的需求来定,没有一定之规。同时,也没必要纠结于第5层到底是定义为地层还是电源层,什么层其实都是一块连通的铜而已,只是这种定义为这一层做了一个默认的网表命名而已:你把第5层定义为了 ...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

网友E:
第四层和第五层都拿来电源层。层间相隔太近,耦合对电源不好。

如果在5层地层中挖个电源通道。注意信号的回流路径。

网友F:
这样干扰会不会很大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回复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