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问题

楼主(2012-11-25):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spi,usbasp,usbisp,usb下载还有什么串口并口下载这些东西之间的联系与差别啊,最好还能有图

网友A:
USB 转 RS232串口再下载

网友B:
不同的单片机支持的下载的方法不同,具体要看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USBASP,和USBISP,都差不多,都是U口的。

另外你说的USB下载、串口、并口等,我想你指的是USB接口的下载线、串口的下载线、并口的下载线。

网友C:
下载方式取决你用哪种CPU。

网友D:
这个取决于所用的MCU的,不管哪一种,只要可以进行仿真调试下载就OK啦

网友E:
不同的MCU适用的仿真器是不一样的,根据所选取的MCu来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