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问题

楼主(2012-11-25):
AR 编译器有 条件 断点、 范围断点、等怎么用? 每个选择的意思是什么?有什么用途,谁能讲解一下

我有一个变量,程序运行的过程中,值变化了,我想知道那个地方改变了他的值,所以我想利用 条件中断,当有代码试图改变其值的时候,立马中断,就知道问题在哪了,问题是我现在不知道那个怎么设置,怎么用。

网友A:
还真没有用过这样的断点

通常我都是,所有修改过这个变量的地方,然后,找到第一个意外改变的地方后

一步一步向上推,最终找到在哪修改

网友B:
可以自己写个小程序来试验一下

网友C:
不太明白

网友D:
LZ自己用个程序测试一下,就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