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分求解

楼主(2012-11-25):
TE, ni, ic, AD, pi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bin\picc18.exe" --pass1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main.c -q --chip=18F2321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download,+stackwarn,-config,+clib,-plib --opt=default,+asm,-debug,-speed,+space,9 --warn=0 --emi=bytewrite -Bsmall --double=24 --cp=16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rror   [0]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main.c; 8.31 Cannot use literal values (0xFFFF) with __CONFIG(), use __PROG_CONFIG() instead
Error   [0]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main.c; 9.31 Cannot use literal values (0xFFFF) with __CONFIG(), use __PROG_CONFIG() instead
Error   [0]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main.c; 10.31 Cannot use literal values (0xFFFF) with __CONFIG(), use __PROG_CONFIG() instead
Warning [1385]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main.c; 32.11 variable "RA5" is deprecated (declared at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pic18f2321.h:3538)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bin\picc18.exe" --pass1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Init.c -q --chip=18F2321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download,+stackwarn,-config,+clib,-plib --opt=default,+asm,-debug,+speed,-space,9 -v --warn=0 --emi=bytewrite -Bsmall --double=24 --cp=16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cpp "\"--edf=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en_msgs.txt\"" -SP1,1,1,1,1,1,1 "\"-I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 -E1 -LM-Init.d -D_OMNI_CODE_ -DHI_TECH_C -D_HTC_VER_MAJOR_=9 -D_HTC_VER_MINOR_=80 -D_HTC_VER_PLVL_=0 -D_HTC_VER_PATCH_=48 -D_HTC_EDITION_=2 -N255 -D__18F2321 -D_18F2321 -S1,2,2,3,4,3,3 -D_ROMSIZE=8192 -D_RAMSIZE=512 -D_EEPROMSIZE=256 -D_FLASH_ERASE_SIZE=64 -D_FLASH_WRITE_SIZE=8 -D_ERRATA_TYPES=0 -D_18F4321_FAMILY_ -D__PICC18__ -D_MPC_ -D_PIC18 -D__OPTIMIZE_SPEED__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Init.c Init.pre
p1 "\"--edf=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en_msgs.txt\"" --cmode=htc -Tunsupported,s -Tdeprecated -QCu,const -QN,near -QI,interrupt -QS,persistent -QT,inline -QL,low_priority -QX,bank1 -QY,bank2 -QZ,bank3 -QB,bdata -QFu,far -v -N255 -E1 -S -u -fp "\"--cfgdata=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cfgdata\18f2321.cfgdata\"" -Gstrings,const -M -B -Y -r -J "\"--cfgmap=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Warning [1385]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Init.c; 27.8 variable "RB2" is deprecated (declared at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pic18f2321.h:3548)
Warning [1385]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Init.c; 28.8 variable "RB3" is deprecated (declared at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pic18f2321.h:3550)
Warning [1385]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Init.c; 44.8 variable "RB5" is deprecated (declared at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pic18f2321.h:3554)
Warning [1385]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Init.c; 45.8 variable "RB4" is deprecated (declared at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pic18f2321.h:3552)
Warning [1385]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Init.c; 174.8 variable "RC0" is deprecated (declared at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pic18f2321.h:3568)
8\9.80\dat\cfgmap\18f2321.cfgmap\"" Init.pre Init.p1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f4.2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f4.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f4.1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f4.2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f4.3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f4.4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bin\picc18.exe" --pass1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ISR.c -q --chip=18F2321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download,+stackwarn,-config,+clib,-plib --opt=default,+asm,-debug,+speed,-space,9 -v --warn=0 --emi=bytewrite -Bsmall --double=24 --cp=16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cpp "\"--edf=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en_msgs.txt\"" -SP1,1,1,1,1,1,1 "\"-I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 -E1 -LM-ISR.d -D_OMNI_CODE_ -DHI_TECH_C -D_HTC_VER_MAJOR_=9 -D_HTC_VER_MINOR_=80 -D_HTC_VER_PLVL_=0 -D_HTC_VER_PATCH_=48 -D_HTC_EDITION_=2 -N255 -D__18F2321 -D_18F2321 -S1,2,2,3,4,3,3 -D_ROMSIZE=8192 -D_RAMSIZE=512 -D_EEPROMSIZE=256 -D_FLASH_ERASE_SIZE=64 -D_FLASH_WRITE_SIZE=8 -D_ERRATA_TYPES=0 -D_18F4321_FAMILY_ -D__PICC18__ -D_MPC_ -D_PIC18 -D__OPTIMIZE_SPEED__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ISR.c ISR.pre
p1 "\"--edf=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en_msgs.txt\"" --cmode=htc -Tunsupported,s -Tdeprecated -QCu,const -QN,near -QI,interrupt -QS,persistent -QT,inline -QL,low_priority -QX,bank1 -QY,bank2 -QZ,bank3 -QB,bdata -QFu,far -v -N255 -E1 -S -u -fp "\"--cfgdata=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cfgdata\18f2321.cfgdata\"" -Gstrings,const -M -B -Y -r -J "\"--cfgmap=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Warning [1385]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ISR.c; 48.8 variable "RB0" is deprecated (declared at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pic18f2321.h:3544)
.80\dat\cfgmap\18f2321.cfgmap\"" ISR.pre ISR.p1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pk.2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pk.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pk.1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pk.2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pk.3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pk.4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bin\picc18.exe" --pass1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Time.c -q --chip=18F2321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download,+stackwarn,-config,+clib,-plib --opt=default,+asm,-debug,+speed,-space,9 -v --warn=0 --emi=bytewrite -Bsmall --double=24 --cp=16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cpp "\"--edf=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en_msgs.txt\"" -SP1,1,1,1,1,1,1 "\"-I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 -E1 -LM-Time.d -D_OMNI_CODE_ -DHI_TECH_C -D_HTC_VER_MAJOR_=9 -D_HTC_VER_MINOR_=80 -D_HTC_VER_PLVL_=0 -D_HTC_VER_PATCH_=48 -D_HTC_EDITION_=2 -N255 -D__18F2321 -D_18F2321 -S1,2,2,3,4,3,3 -D_ROMSIZE=8192 -D_RAMSIZE=512 -D_EEPROMSIZE=256 -D_FLASH_ERASE_SIZE=64 -D_FLASH_WRITE_SIZE=8 -D_ERRATA_TYPES=0 -D_18F4321_FAMILY_ -D__PICC18__ -D_MPC_ -D_PIC18 -D__OPTIMIZE_SPEED__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Time.c Time.pre
p1 "\"--edf=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en_msgs.txt\"" --cmode=htc -Tunsupported,s -Tdeprecated -QCu,const -QN,near -QI,interrupt -QS,persistent -QT,inline -QL,low_priority -QX,bank1 -QY,bank2 -QZ,bank3 -QB,bdata -QFu,far -v -N255 -E1 -S -u -fp "\"--cfgdata=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cfgdata\18f2321.cfgdata\"" -Gstrings,const -M -B -Y -r -J "\"--cfgmap=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cfgmap\18f2321.cfgmap\"" Time.pre Time.p1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rk.2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rk.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rk.1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rk.2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rk.3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rk.4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bin\picc18.exe" --pass1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uart.c -q --chip=18F2321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download,+stackwarn,-config,+clib,-plib --opt=default,+asm,-debug,+speed,-space,9 -v --warn=0 --emi=bytewrite -Bsmall --double=24 --cp=16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cpp "\"--edf=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en_msgs.txt\"" -SP1,1,1,1,1,1,1 "\"-I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 -E1 -LM-uart.d -D_OMNI_CODE_ -DHI_TECH_C -D_HTC_VER_MAJOR_=9 -D_HTC_VER_MINOR_=80 -D_HTC_VER_PLVL_=0 -D_HTC_VER_PATCH_=48 -D_HTC_EDITION_=2 -N255 -D__18F2321 -D_18F2321 -S1,2,2,3,4,3,3 -D_ROMSIZE=8192 -D_RAMSIZE=512 -D_EEPROMSIZE=256 -D_FLASH_ERASE_SIZE=64 -D_FLASH_WRITE_SIZE=8 -D_ERRATA_TYPES=0 -D_18F4321_FAMILY_ -D__PICC18__ -D_MPC_ -D_PIC18 -D__OPTIMIZE_SPEED__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uart.c uart.pre
p1 "\"--edf=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en_msgs.txt\"" --cmode=htc -Tunsupported,s -Tdeprecated -QCu,const -QN,near -QI,interrupt -QS,persistent -QT,inline -QL,low_priority -QX,bank1 -QY,bank2 -QZ,bank3 -QB,bdata -QFu,far -v -N255 -E1 -S -u -fp "\"--cfgdata=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cfgdata\18f2321.cfgdata\"" -Gstrings,const -M -B -Y -r -J "\"--cfgmap=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cfgmap\18f2321.cfgmap\"" uart.pre uart.p1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9b4.2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9b4.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9b4.1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9b4.2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9b4.3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9b4.4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bin\picc18.exe" --pass1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uartcom.c -q --chip=18F2321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download,+stackwarn,-config,+clib,-plib --opt=default,+asm,-debug,+speed,-space,9 -v --warn=0 --emi=bytewrite -Bsmall --double=24 --cp=16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cpp "\"--edf=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en_msgs.txt\"" -SP1,1,1,1,1,1,1 "\"-I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 -E1 -LM-uartcom.d -D_OMNI_CODE_ -DHI_TECH_C -D_HTC_VER_MAJOR_=9 -D_HTC_VER_MINOR_=80 -D_HTC_VER_PLVL_=0 -D_HTC_VER_PATCH_=48 -D_HTC_EDITION_=2 -N255 -D__18F2321 -D_18F2321 -S1,2,2,3,4,3,3 -D_ROMSIZE=8192 -D_RAMSIZE=512 -D_EEPROMSIZE=256 -D_FLASH_ERASE_SIZE=64 -D_FLASH_WRITE_SIZE=8 -D_ERRATA_TYPES=0 -D_18F4321_FAMILY_ -D__PICC18__ -D_MPC_ -D_PIC18 -D__OPTIMIZE_SPEED__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uartcom.c uartcom.pre
p1 "\"--edf=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en_msgs.txt\"" --cmode=htc -Tunsupported,s -Tdeprecated -QCu,const -QN,near -QI,interrupt -QS,persistent -QT,inline -QL,low_priority -QX,bank1 -QY,bank2 -QZ,bank3 -QB,bdata -QFu,far -v -N255 -E1 -S -u -fp "\"--cfgdata=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cfgdata\18f2321.cfgdata\"" -Gstrings,const -M -B -Y -r -J "\"--cfgmap=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Warning [359]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uartcom.c; 38.27 illegal conversion between pointer types
pointer t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pointer to unsigned char
Warning [359]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uartcom.c; 153.48 illegal conversion between pointer types
pointer t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pointer to unsigned char
Warning [1385]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uartcom.c; 181.46 variable "RB4" is deprecated (declared at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pic18f2321.h:3552)
re\PICC-18\9.80\dat\cfgmap\18f2321.cfgmap\"" uartcom.pre uartcom.p1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6s.2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6s.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6s.1

cpp "\"--edf=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en_msgs.txt\"" -SP1,1,1,1,1,1,1 "\"-I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 -E1 -LM-flash.d -D_OMNI_CODE_ -DHI_TECH_C -D_HTC_VER_MAJOR_=9 -D_HTC_VER_MINOR_=80 -D_HTC_VER_PLVL_=0 -D_HTC_VER_PATCH_=48 -D_HTC_EDITION_=2 -N255 -D__18F2321 -D_18F2321 -S1,2,2,3,4,3,3 -D_ROMSIZE=8192 -D_RAMSIZE=512 -D_EEPROMSIZE=256 -D_FLASH_ERASE_SIZE=64 -D_FLASH_WRITE_SIZE=8 -D_ERRATA_TYPES=0 -D_18F4321_FAMILY_ -D__PICC18__ -D_MPC_ -D_PIC18 -D__OPTIMIZE_SPEED__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flash.c flash.pre
p1 "\"--edf=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en_msgs.txt\"" --cmode=htc -Tunsupported,s -Tdeprecated -QCu,const -QN,near -QI,interrupt -QS,persistent -QT,inline -QL,low_priority -QX,bank1 -QY,bank2 -QZ,bank3 -QB,bdata -QFu,far -v -N255 -E1 -S -u -fp "\"--cfgdata=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cfgdata\18f2321.cfgdata\"" -Gstrings,const -M -B -Y -r -J "\"--cfgmap=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80\dat\cfgmap\18f2321.cfgmap\"" flash.pre flash.p1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934.2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934.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934.1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934.2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934.3
del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934.4

********** Build failed! **********

请问那个大侠能告诉我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乱糟糟的一大堆字符,谁愿意看呢?

这么多提示,你可以先查查头文件包含上面有无错误。

网友B:
:funk:看着都害怕!

网友C:
先处理这几个问题,其他的不用管
Error   [0]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main.c; 8.31 Cannot use literal values (0xFFFF) with __CONFIG(), use __PROG_CONFIG() instead
Error   [0]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main.c; 9.31 Cannot use literal values (0xFFFF) with __CONFIG(), use __PROG_CONFIG() instead
Error   [0]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SB_0.06\main.c; 10.31 Cannot use literal values (0xFFFF) with __CONFIG(), use __PROG_CONFIG() instead

网友D:
芯片没选对吧,导致CONFIG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