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I/O连接5V

楼主(2012-11-26):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STM32F的I/O口,只要能容忍5V的是不是跟5V器件连接起来就可以了,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还是要注意些什么,要不要查看5V器件的一些特性。

网友A:
可以直接连接, 但由于各类信号的电平阈值有差别, 使用的时候, 还是要适当留意和验证一下

网友B:
我们系统中有许多5V和3V器件混用,如果是3V控制5V很简单;反之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