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汇编的程序-小白的问题

楼主(2012-11-26):
ORG
00H
START:

MOV
P1,#00H

CALL
DELAY

MOV
P1,#0FFH

CALL
DELAY

JMP
START
DELAY:

MOV
R3,#20
D1:
MOV
R4,#20
D2:
MOV
R5,#248

DJNZ
R5,$

DJNZ
R4,D2

DJNZ
R3,D1

RET

END
我用protues仿真的时候为什么小灯闪烁3次呢?这个不是闪烁一次吗?

网友A:
你注释都不写,不分析下。。没耐心帮你看:curse:

网友A:
P1置低灯亮、延时、P1置高灯灭、延时、回到START,这LED不应该一直闪烁吗?
DELAY函数从哪儿开始?没看。。

网友B:
从程序上看应该是不停的闪烁

网友C:
同意四楼的分析 ,程序逻辑上看,确实 是一直不停的闪烁的;你可以用仿真机运行下,就知道 了

网友D:
看你的程序有点累,主程序是不停的闪烁,DELAY函数没有问题。

网友E:
JMP
START
DELAY:

不停地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