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的uC引脚作为输入时容易损坏的问题

楼主(2012-11-26):
如图所示:

在图一中,使用的是STM8S103K3T6,应用烘箱门开关,烘箱有电机/加热等,在批量生产时,发现检测这个门开关的PA3容易损坏,损坏的特点是:不是PA3对地短路就是引脚内部开路导致检测不到门已关上.
请教:在这一电路中是否硬件设计存在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IO损坏?如何才能避免?

在图二中,使用的是STM32F103R8T6,应用IC卡读卡设备,在工程雏型测试期间[共10套],发现有2套在测试过几百次以后,PA1内部损坏,由于IC卡的特点,此IO需要双向,而输出时可以到达3.3V左右,输入时始终为0.6V左右,判定PA1内部损坏.
请教:在这一电路中是否硬件设计存在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IO损坏?如何才能避免?

楼主:
补充一下:
在图一中,为了防止过高的感应电压击穿这个IO,并联一个P6KE6.8于电容两端口,无效.

网友A:
STM8S103K3T6检测门开关的PA3,可以先串电阻(比如1k)再对地接电容。

网友A:
STM32F103R8T6 PA1内部损坏,也可以串电阻,比如100欧~500欧

楼主:
感谢仁兄,立即修改电路板进行测试,不过结果可能很久才能出来,因为电路板需要重做,并且需要小批量试产才能确认.

再次感谢!

网友A:
感谢仁兄,立即修改电路板进行测试,不过结果可能很久才能出来,因为电路板需要重做,并且需要小批量试产才能确认.

再次感谢!
引用 楼主:

手动修改电路板,简单测试也能看出大致效果,得出大致结论。

网友B:
P6KE6.8这东西不保准,用两个4148对地与对Vcc,另外就是增加一个串联电阻,如果还不成,建议在开关接入后,先通过光耦,在光耦的出处接IO这样比较有保证。

楼主:
IJK仁兄:
图一的电路的出现机率较低,需要小批量试产才知道;图二的电路已经手工修改了,正在测,过几天就会有结果.

8楼仁兄:
我查看过上述两款芯片的引脚结构图,对地与对VCC的两个二极管,内部已经包含了.
STM8的文档号:RM第100页,STM32的文档号:RM0008第139页.

网友C:
初步可以确定是IO端口做为输入时被击穿;这个端口的信号来源和通道是什么?
如果是感应电,加一级RC滤波应该就可以了;如果是其它地方如电源串进来的杂波比较难对付;
但可以用三极管隔开B极前面的信号是外部信号,C极和上拉电阻则用自己的电源;光耦的效果当然更好;
或者用一粒其它的IC门电路,缓冲一下;(有的门电路就一个门,引脚也就4个,相当于三极管).
我们都喜欢把自己的系统做的非常精练简洁低成本高性能......
一旦可靠性和稳定性没有了,就是零.出现一次事故,代价非常巨大,远远不是几片IC的差价能比的;
零故障应该是我们设计人员追求的第一目标.

网友C:
不要对自己的设计存在侥幸心理,应该尽可以挑毛病;自己挑毛病总比别人挑毛病要舒服些;
对出现的每一个小小问题都要打起精神全力对待.
我们对电源的认真要下功夫.电源的好坏和抗干扰直接相关;例:我们使用的DC电源有几种,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如果这些问题你都不清楚,没出现问题算你运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