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码开关可以走模拟信号不?

楼主(2012-11-26):
拨码开关很多时候用来进行逻辑电平选择了,但从原理图看来就是普通的通断开关,它可以走模拟信号吗?

网友A:
可以的,并且一般的机械开关导通内阻还都比较小

楼主:
实际电路中也真有用它走模拟信号的吗?使用中有没有什么弊端?

网友B:
实际电路中也真有用它走模拟信号的吗?使用中有没有什么弊端?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中也真有用它走模拟信号? 当然, 我就用过, 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导线呀,当然可以,内阻比较小呀,如果是用比较差的开关,就要注意了,如果内阻过大,将会影响你的电路

网友D:
不但可以,而且很好。

网友E:
看你在乎的是什么量了,
单个开关不能传导能量

网友F:
当然可以,任何开关都可以,只是要注意信号的幅值,太微弱的信号和电压太高、电流太大的信号要注意考虑接触电阻参数和耐压、载流参数。
至于楼上所言,怎么想的?

网友G:
做实验时可以用 ,成型了用了干嘛啊。不正规。

网友H:
都给出了好的解答,我就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