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输入,lm2576与7812并联使用,7812很热

楼主(2012-11-26):
如题,我的lm7812只有3v左右输出,为何这样?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网友B:
有可能是地不对,有可能负载过重,有可能器件损坏。

楼主:
我的7812主要是要驱动6只12v继电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并联的,注意不可以简单的输出和输出短接,要串一个均流电阻,负载电流也不能超出器件的极限,散热问题也得考虑。另外,这样的并联设计是不对,需要更大电流输出时应该采用相应的型号的DCDC而不是用并联的方法来扩流,更不能用DCDC和线性稳压器并联。

网友D:
两个电源模块,输出是不可以并联的,只能是地对接在一起,做成共地互通模式;再就是做成电池式的串联模式,不过,这样,电源电压就是:LM2576+7812的和了;

网友E:
建议先排除器件损坏的可能,再者考虑是否过载,是否进行散热考虑,再去除LM2576,排除并联引起的问题,

网友F:
引脚接反了吧

楼主:
我正考虑前级使用lm2576-12v,后级使用7805。并联输入我是直接与24v相接,这个方法看来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