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积分电路把方波转换成三角波波会出错

楼主(2012-11-26):
为什么用积分电路把方波转换成三角波波会出错。积分电路的参数如下图所示,最后出来的实验波形,三角波没有负端,且最小值为几V,与地线差几V,理论上应该是方波是正负多少V,三角波也应该是正负多少V,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很郁闷。

楼主:
运放用的是LM358和LM224,两个管子结果都一样,供电是采用+-15V供电

楼主:
求解释···· 4# 鸟鸟

楼主:
会不会是运放的输入电压过小所致?我输入电压为方波,正负2V

网友A:
是不是零点问题,首先调零,然后把电容更改一下参数

网友A:
频率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是43K。调零是啥意思呢?很奇怪的是,我对LM358刚上电,其输出脚就有12V左右的电压出现,很莫名其妙,不知是啥原因呢?

网友B:
你那方波是正负的吗?

网友C:
这种开环积分器由于输入的幅度和占空比很难保证严格对称,最终都会飘向一端的。
偏置电流和失调电压也会参与积分,这都是是单方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正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