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前辈使用伟福的仿真器啊?

楼主(2012-11-26):
一个问题 使用仿真器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需要再接单片机了?

网友A:
是的,不需要接单片机,仿真器本身就相当于目标板上的单片机

网友B:
竟然还有人在用伟福仿真器!那个垃圾公司的垃圾东西早该扔了。才毕业时,用过一段时时间51的(上学时,在学校里见过),结果发现如下问题:
1.仿真头温度有点高,老是怀疑芯片坏了,发烫
2.有个引脚莫名其妙就坏了,打厂家电话,修下400,换个头600,来回运费自理(04年时,还在保修期内)
3.AT89S51的TIM2不能仿真,资料里也没说,打电话到客服,说就是那样的,并且态度不好。不能用你至少说明下,还得自己求证
后来8位机就不用仿真器了。
现在玩STM32,用Jlink真是方便,以后就基本上都玩ARM了,说啥不再用回51、avr了,PIC的可以考虑

网友C:
:lol我从来都不用仿真器,况且现在有软件仿真或者多次擦写的flash哪还用仿真器啊,早过了那个年代了

楼主:
噢。我也是听前辈的才用硬件仿真。

楼主:
什么叫结贴啊?请教下

网友D(2016-05-21):
你程序简单 不用仿真  程序多了 还的用啊